EMC的显示器

楼主(2008-12-09):
一台EMC的显示器 电源部分坏了 维修好以后 开机正常 但是 烤机一会后 发现 屏的中间突然的出了一道亮线 请教各位大哥 有没谁碰上过这种问题 是不是我运气不好 ????

网友:
CRT的机器吧 ,这是场扫描电路(场块)虚焊或者场块损坏了

网友:
老大  液晶啊 屏中间出了个白线 估计是屏去求了 但是我感觉着 好象有点 比较背 烤着机 烤着机就出现了 唉

网友:
这个在维修中是很正常的.

网友:
场电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