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旭日150插电指示灯全亮 无法开机

楼主(2008-12-10):
一台旭日150电脑 插上直流电源后,电源指示、充电指示、无线网卡、硬盘、光驱的指示灯全亮,不知道主板上那里出了毛病,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南桥他短路了呢?电流是多在呢?~~LZ说的不详细! 请写详细些好吗?

网友:
用外接可调电源看看待机电流是多少?更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应该重点应该检查NB和IO!

网友:
换个大ene试试 ,我手上有个本子 以前亮灯一起亮换个好了,但电流只能加到 0.8左右,不开机

网友(2009-01-22):
我今天收到一本本也是这个毛病,电流0.1 测5V待机对地电阻才33有短路,后发现南桥烫手以为毛病已找到,换之。电流到0.6了,但是灯还是全亮。坼下IO和大ENE在测还是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大ENE  是什么意思啊,请告诉一下,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NB 82855PM
SB 82801DBM
BIOS SST 39VF040
EC ENE KB910Q BO
I/O SMSC LPC47N217-JN
PC芯片 ENE CB-1410Q-BO
1394芯片 TSB43AB2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