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80G硬盘认不到

楼主(2008-12-10):
急!!!
我希捷80G硬盘认不到了!急需要里面的数据,是不是硬盘电路板有问题???大伙支个招吧,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在BIOS里是否可以认得到?盘有没有转,有没有寻道声音?认不到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问题,不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说得很不详细,无法判断!

网友:
用手摸一下,感觉有轻微振动感但COMS不认盘可能是固件坏,如果没有振动感可能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2009-03-02):
通电用手触摸盘体有无通电!进CMOS能否认的到!不行就把电路板拆下,清扫和盘体接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