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后不能开机?

楼主(2008-12-10):
硕泰克主板第一次开机正常,重启后不能开机,代码不跳了,诊断卡各指示灯正常。之后要断开电源几分钟才可以。一开机的时候通电是不行的,要复位一次才能正常开机,请问各位大师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大师们,请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可能是温控出问题了,有的主板有高温保护功能,当侦测到的温度高于安全温度后就不让开机了,要等降到安全温度后,才能开机。
有的是内存兼容的问题造成的。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同品牌、同病的板子,放了几个月后昨天试了一下,嘿!既然完全正常了,诊断卡一直显示代码AC,但可以正常使用,奇了怪了。

网友:
我的硕泰克主板也一样,请哪位大师解决下硕泰克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同品牌、同病的板子,放了几个月后昨天试了一下,嘿!既然完全正常了,诊断卡一直显示代码AC,但可以正常使用,奇了怪了。

是不是温控芯片原因啊?现在温度低啊。

网友:
我觉得也是温控的原因,电源也可能

网友:
温控问题已基本上排除的了,我怀疑复位电路,但我又不会查复位路,因为一开机的时候(即首次上电)都是不能开机的,要复位一次才能开机,开机后可以运行很长的时间,只要不重启都没问题,如果重启了就不亮了,又要断开电源,等上一段时间,又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温控芯片原因啊

网友:
不是,修好了再跟大师们说说,但现在还没有时间去搞它,反正又是自己的,又不是客人的,20元收回来的,看来这块主板是凶多吉少的了,只要想把它修好来测AGP的显卡的

网友:
复位针只有0.25V电压,现在问题升级,直接点POWER针,不触发,要用一根导线接地,点POWER针才能开机,故障依旧,怀疑主板自动复位正常,手动复位电路出问题

网友:
今天跑电路,跑复位针到一个7404门IC,怀疑此IC有问题换之,换之,开机无复位,代码66,手动复位,能开机,再次点复位,代码依然跑66,再点复位,,开机,不停的重复,请问又是什么问题?不上电池正极有3V.

网友:
硕泰克的板子通病就是CPU旁边的稳压电容质量差,容易爆浆和损坏,换上一些好的电容试试,我修过好几块这样的主板了

网友:
电容发帖前已经换完了,故障还是依旧。已陷入困境。

网友:
看样子是RST 门电路或者南桥

网友:
期盼得到解决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硕泰克的板子是这样,后来还开不了机,拿去维修说CPU座的问题,换了CPU座后就没事了.

网友:
碰到过通电了要按一下复位键才可以开机的,换个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不要把维修的思路给弄乱了哦!先看供电,再查时钟,再复位,楼上的那位是时钟的问题,当然无复位了哦!

网友:
今天在加焊南桥的时候,吹到都可以动了,一个不小心用摄子大力了点,桥已严重偏位了,冷却后,加电试,南桥短路了,现在手上还没植珠钢网和锡珠,暂时不理它先,以后有时间再重植南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