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2.66D之后,CMOS可以保存,但是不能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10):
主板上C2.66D之后,CMOS可以保存,但是不能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
主板原来的CPU是C2.8D的,故障为点不亮,更换一个C2.66D的CPU之后,可以正常点亮进系统,可是在设置CMOS时,保存退出时就会卡在那个提示Y或是N的地方,不能自动重启,可以热启动,键盘也没有死,就是选Y回车没反应,一直卡在那个位置.热启动之后,看修改的设置是保存的...在系统中使用没有发现问题.
如果把CPU换成C2.4的,就可以正常保存自动重启...

网友:
和我的主板一样,我也想知道。

网友:
晕..兄弟你什么版子? 我是联想S2000机子上的845GV

网友:
我的是杰微845GL,换C1.7   COMS可以保存,C2.66D不能保存,和你的故障一样,是不是主板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