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宽不到边

楼主(2008-12-10):
HPC 17寸 显示器行宽不到边

1024X768时单边个有一个手指的宽度不到边,行宽已经调到最大,亮度已经调到最大,高压包也调到最大亮了,
画面也不怎么亮,稍微有点暗,但有时自己会变的亮一点,
800X600时最大宽度就刚好满屏幕,
但不影响正常使用

求教各位大虾,谁遇到过告知一二,感激不尽,俺是新手,请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B+电压不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如果电压差不多的话,可以进工厂模式调试一下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数据块的内容坏了。重新写一个上去试试。。
HPC的显示器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