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12-10):
客户送来一台松下KX-FT76CN传真机,在输稿口那放上传真件,响一下就不动了然后屏幕显示STANDARD的提示,按动+-号原来时调节来电音量的,按复印键没反应,有哪位大侠熟悉此款机器请指教小弟。
没反应
屏幕

网友:
你先自检一下,如果正常,看一下是不是进稿件的传感器有问题,用无水酒精仔细擦一下

网友:
先说明一下就是+-号与复印键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不明白你按+-号的用意.第二就是你放进稿后按复印键有没有滴滴响,如果没有就是复印键的开关坏了,这最好修,换一个就是了,记住是两脚的微动开关,不是平时用的四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