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带显存的显卡芯片

楼主(2008-12-10):
一台HP老机子开始是花屏,显卡是nvidia 32M,和ati  7500的显卡芯片外型相似,质量却差远了,一加热,还没过170度,显存里面的锡居然炸出来了,平常做南北桥都是到180度才化锡,向商家买新的芯片,对方也说这种芯片bga成功率极低,建议放在烤箱里烤48小时让其自动粘上。我没有烤箱,论坛里的老师和大侠有没有好的方法?
新芯片还在手上,找到好点的方法再做。
BGA返修台是个普通的,不能设温度曲线,也没有什么保温功能。先谢谢大家

网友:
做的时候上升温度放慢点就行了,主要是升温太快了

网友:
楼主的根本问题是设备问题   现在最新技术   应该是上下加热器都是红外的  但要进口的加热器温度比较均匀
推荐快克BGA返修站2005  我公司现在就有一台   两三年了  非常好用    现在很多板都是无铅了  当时就是为了做无铅才买的全红外的
偷偷告诉你一个方法一次性解决你的问题   打电话给快克让他们带机器过来帮你把这块板做好再说  他们有这样的服务  后续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

网友:
能说下快克的电话吗??
我这有个这样的板子,也是做不好啊,做了两个了啊

网友:
应该是无铅的吧 熔点比较低

网友:
这样的机器要多少钱呢,很想买一台

网友:
有一种显卡呢!的确是有这种问题,比如冒锡(一般都是显存颗粒的锡)这个要看显存颗粒是不是全封胶的。全封胶的会容易冒锡,这一般是IC本体不良,建议你选用那种脚上封胶的那种IC比较好。或者你就用你的BGA设备给预热一下。但不要让上面的加热器工作。多预热一段时间。。温度要低一点。

网友:
前辈 们 能说说关于 带胶bga的做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