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O进水不上电修复一例

楼主(2008-12-10):
IBM T4O  客户说进水两天了,现在不通电,

查上电源,电流到0。4A左右,估计为短路,折下主板摸南桥发热,3/5V待机电压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

没有短路呀,想到该机无1。8V待机电压时也会引起南桥发热,于是查L19的电压,果然为0V,在看

MAX1845(U51)和与之相连的MOS管,无明显短路,再插上电源测电压,结果4脚无16V电源输入,

该脚电压应和16V相连,肯定是主板断线,从Q6的16V端连线到1845的4脚,再插上电源电流正常了,

L19上有1。8V,再开机一切正常。

看来进水的板易断电流比较大的地方,如共电脚,大家以后要注意这点哦

网友:
t4的本子,待机电压3,5v和1.8v是必须的,所以检查待机电压一定要查1.8v

网友:
不错,,高手的呢  谢谢!!以前遇到过一个是CPU坐旁边的1845虚焊引起主板跑00

网友:
运气不错,进水的机器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修过一个最严重的进液是机器主人的小狗在机器上小解,客户也不说是进这玩意儿,拆开才发现味道不对劲

网友(2009-10-20):
无1。8V待机电压时也会引起南桥发热??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2009-12-21):
好东西。多写些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我前些天修过一台进牛奶的t40  插上可调电源无电流,公共点有电压,3.3   5  没有   量主板背后的10欧电阻挂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换上,有待机电流了,本以为这么简单就搞定了,装好以后,开机测试,发现暗屏,晕!!接着测液晶电压,控制信号,地线都有 就是没有输入电压,管它了,拆开显示器飞线,飞好开机测机,ok,ok,ok 终于看见logo了  谢天谢地 哈哈  回头把维修案例写一下 留着经验

网友:
进水的机器好修吗?

网友(2010-05-10):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不好修,我是这样觉得的,对于那些牛人肯定是没有什么鸟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得分情况,有的比较难修,有的也只是缺少电压,信号什么的,很难讲不过主板进水以后主要是主板断线了,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1845的第四脚供电怎么就那么容易断线 我记得好像就是第四脚的背面都有主供电 但是翻过来就没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爱断线今天修了台T40没待机电流1631旁边断了好几根线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C467MD 机短线,导致CPU无复位,查了好久才搞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