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180C不进纸

楼主(2008-12-10):
HP1180C开机初始化正常,当发送打印命令(或自检时),进纸器没有动作,此时进纸灯闪,
发现是进纸器的没有复到位(左侧的带动齿轮没扣到位,差两三个齿轮齿的位置),
手动将进纸器复到位后,一开机,进纸器又回到不正确的位置了.
哪位师傅知道解决方法的,恳请告之.谢谢!

网友:
你看看搓纸轮连端的套有问题没有,我以前也遇到过此内的故障

网友(2009-01-31):
小问题,不过很麻烦。楼主在修的时候一点要耐心点!
把HP1180C的前面全都拆下来,挨个轴套用酒精清洁,尤其注意的是挨着搓纸轮那边的半轮!一定要清的很干净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