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讨论】 内热电烙铁漏电想到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本人在修一台ATX电源时,当电烙铁头碰在+5V输出端时,起了一个约4mm直径的火花。怀疑电源未断电,检查已断电;怀疑电烙铁是否同时触了旁边的接地脚,又小心触了一次+5V输出端,这次不但起火花,还让工作台专用的5A保护开关跳闸了。首先检查电烙铁插头两端发现已开路,拆下内热芯量两端也是开路,一根电热丝已能拉出,内热芯前端半球形的绝缘体已脱离,分析正是这个半球形的绝缘体脱离后,前端电热丝裸露,而烙铁头是可以伸缩的,没有半球形的绝缘体顶住后,它逐渐后缩触到裸露电热丝,于是烙铁头带电(是零线还好,遗憾是火线,不过早晚要遭火线,因为是2线插头),此次损失倒不大,是一个10元购进的故障电源,如果是价值高的设备,那就惨了。换了个内热芯,这次我有意让它往后拉一点,使半球形的绝缘体触不到烙铁头。

现在搞不懂的是:ATX电源没有外接甚么,工作台应该是绝缘的,我手又没接触板子,220V交流电形不成回路,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火花甚至跳闸呢?大家说说看。

网友:
+5V输出端的3300u /10V电容·居然还是是好的,其他暂时也没发现有损坏的。真是奇怪了。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