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C5909损坏可用什么型号带换

楼主(2008-12-10):
请问高手.行管C5909损坏可用什么型号带换.急.请求帮助.

网友:
一般c5411就可以

网友:
要是17寸的可以用5411

网友:
用C2527,C2522.C5387.J6812,,J6815

网友:
同意 楼上面说的 C5411 C5387等都可以代换.

网友:
显示器适用行管性能表

以下为日本厂家产品部分

封装
厂家
阻尼
型号  Vc o(V) Vc o(V) Ic(A) Pc(W)
B E
f( S)
t
u
SAN  TO-3PB
2SC3688  1500 800 10 15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4  1500 800 6 6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5  1500 800 7 6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6  1500 800 8 7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7  1500 800 10 70 0.2  无阻尼
SAN  TO-3PBL
2SC3997  1500 800 20 250 0.2  无阻尼
SAN  TO-3PBL
2SC3998  1500 800 25 25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4123  1500 800 7 60 0.2
SAN  TO-3PML
2SC4124  1500 800 8 70 0.2
SAN  TO-3PML
2SC4124  1500 800 8 70 0.2
SAN  TO-3PML
2SC4215  1500 800 10 70 0.2
SAN  TO-3PML
2SC4769  1500 800 7 60 0.2
SAN  TO-3PML
2SC4770  1500 800 7 6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4890  1500 800 12 75 0.2
SAN  TO-3PML
2SC4891  1500 800 15 75 0.2
SAN  TO-3PML
2SC4923  1500 800 7 70 0.2
SAN  TO-3PML
2SC4924  1500 800 7 70 0.2
SAN  TO-3PML
2SC5041  1500 800 7 60 0.2
SAN  TO-3PML
2SC5042  1500 800 7 60 0.2   显示器适用行管性能表

以下为日本厂家产品部分

封装
厂家
阻尼
型号  Vc o(V) Vc o(V) Ic(A) Pc(W)
B E
f( S)
t
u
SAN  TO-3PB
2SC3688  1500 800 10 15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4  1500 800 6 6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5  1500 800 7 6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6  1500 800 8 7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3897  1500 800 10 70 0.2  无阻尼
SAN  TO-3PBL
2SC3997  1500 800 20 250 0.2  无阻尼
SAN  TO-3PBL
2SC3998  1500 800 25 25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4123  1500 800 7 60 0.2
SAN  TO-3PML
2SC4124  1500 800 8 70 0.2
SAN  TO-3PML
2SC4124  1500 800 8 70 0.2
SAN  TO-3PML
2SC4215  1500 800 10 70 0.2
SAN  TO-3PML
2SC4769  1500 800 7 60 0.2
SAN  TO-3PML
2SC4770  1500 800 7 60 0.2  无阻尼
SAN  TO-3PML
2SC4890  1500 800 12 75 0.2
SAN  TO-3PML
2SC4891  1500 800 15 75 0.2
SAN  TO-3PML
2SC4923  1500 800 7 70 0.2
SAN  TO-3PML
2SC4924  1500 800 7 70 0.2
SAN  TO-3PML
2SC5041  1500 800 7 60 0.2
SAN  TO-3PML
2SC5042  1500 800 7 60 0.2   LH
TOS  TO-3P
无阻尼
2SC5332  1700 800 14 200 0.15
TOS  TO-3P
H IS
2SC5339  1500 600 7 50 0.2

H IS
TOS  TO-3P
无阻尼
2SC5386  1500 600 8 50 0.15

网友(2009-04-17):
多谢啊今天正好有一台显示器是用的C5909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