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1无显示修复一例

楼主(2008-12-10):
接到机子,开机电流正常,但却无显示,用手电简照也看不到字符~!此时硬盘和光驱的灯一闪一闪的,且听到系统开机 声音~!断定已开机正常,外接显示器~全正常,用来来回打开合上屏看看是否屏线坏,无反应,拆下板子,直接找主板上屏线接口外的保险,测量~没有问题,反过来找PCI接口和底座接口中间垢保险,测量开路了,换上,上电白屏,找了个同样的机子扩下屏线换上,显示正常~!装上机子找了个坏屏,打电话给客人~!屏坏,要换屏550,客人一口答应~!还一口一个谢谢~!

网友(2009-01-09):
做生意不存在黑不黑的问题!

很佩服楼主的精明,做生意的本质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没有百分百的黑与白,适可而止就行了,顺便请教一下,T21的PCI接口和底座接口中间垢保险的位置和作用!望赐教!

网友(2009-02-10):
楼主太精明了,佩服

网友:
呵呵,买个二手T21也要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