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驱动提示感叹号

楼主(2008-12-10):
有一块NEC代工的主板MS-6332,不管是GHOST还是安装版的系统都是一样,声卡驱动没装也是一样,会是什么问题呢?
急!

网友:
你设置IP进去 就没事了

网友:
连驱动都没装好怎么设置IP呢?

网友:
GHOST不是万能的
自己装驱动啊

网友:
加块网卡看下行不行,如果行就是网卡IC有问题,如果不行就是跑南桥的线路
(这个排除网络问题先)

网友:
网卡坏了

网友:
网卡是新的刚插上的 没有集成的.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  可能你那块网卡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网卡换个PCI槽,试一试。最好最远离显卡的槽

网友:
只有一个PCI槽,而且换了一个槽也不行.换了个普通网卡也不行.

网友:
你把网卡擦试一下看看,然后换个槽插上试试看.

网友:
量测pci擦槽电源 clk ad線
等等在看看

网友:
进入系统的设备管理器>计算机>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指定位置安装>选择手动搜索>选择standard PC,然后按照提示下一步完成后,重新启动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是别的板子),我的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