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7900投影机问题

楼主(2008-12-10):
开机显示正常,2-3分钟后无显示,电源灯变红不断闪烁,散热风扇狂转!请问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灯泡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检测有问题

网友:
除尘清洁什么都做了,换个代用灯泡都要1000多,现已送广州检修,

网友(2009-03-09):
过温的可能性大!里面有温度检测!

网友:
一般是灯泡问题.换个代用灯一般在1000左右.要是发来我给你做的话在6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