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HP 6L激光打印机问题?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楼主(2008-12-10):
HP 6L激光打印机,一开始的时候是打印起启时有啸叫,后打开激光器盒子,在电机的轴上加了点油,啸叫是没有了,可是打印出了问题,打第一张全黑,第二张是黑条,第三、或第四的张的时候就好了,停一段时候后重复故障,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把加在电机上的油擦掉,就好了!加油以后可能是摩擦增大,电机转速下降造成的!不知道应该加什么样的油?我加的是缝纫机油,如果哪位高人知道,请说一声!

网友:
换个硒鼓试哈,要试还不行就是激光器的问题了

网友:
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加油没加好吧,现在这个机的激光器很便宜,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清理一下激光器

网友(2009-02-09):
我的机器是开机里面咔咔响,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开机卡卡响,故计是离合器齿轮的事!

网友:
肯定是激光器问题,,这样的现在我在三星的机子上发现过,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