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检到IDE就死机不动了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10):
开机自检到IDE就死机不动了会是什么原因?I810板子

网友:
先硬盘还光驱这些用到IDE接口的设备拿下来看看啊,如果还是死机不动基本就是主板问题。  有些时候硬盘本身问题也能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主板自检不过呀??还没上硬盘和光驱呢。主板检测到IDE第一通道就死机了。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