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容鼓了,换了后开机依然黑屏,且有报警声

楼主(2008-12-10):
主板上有5个电容(1000uf/10v)鼓了,换了(1000uf/16v)后开机依然黑屏,且有报警声,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数不清楚是几下)------滴滴, 然后我就关机了,
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再有你机子是集成还是独立的显卡啊??

网友:
内存条换过了, 显卡是独立的, 我把显卡拔下来后, 开机还报警

网友:
换个好的显卡,,
没插显卡是会报警的

网友:
楼主拔下显卡和插上显卡是一样的报警声吗?如果是一样的话,就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用主办诊断卡看看跑什么了

网友:
捡查显试卡插槽周遭供电和周遭零件是否有发烫

网友:
这样的报警应该不是内存和显卡了。有可能是键盘 鼠标等外设出了问题。换换试试看。

网友(2009-01-23):
哪是给VCORE滤波的~你的VCORE烧了~建议将电容后的MOS管换掉~PWM必须也要换~量下MOS管下的2R2的电阻是否组织变大烧毁~提前更换~不然会导致PWM MOS管再烧毁

网友:
说不定一开始这板子就有问题....
你只换电容...好像没用啊...

网友:
换电容...好像没用啊...

yzz163 -30 重复发帖

网友:
除了更换内存、显卡外,还要看看键盘、鼠标的接口是否安插正确,似连非连状态下也会有滴滴报警声。用最小安装法来逐一排查故障根源。

网友:
CPU挂了,或者是电容没焊好短路了

网友:
内存或显卡的供电还有问题,查查相关的场效应管。

网友:
华硕和华擎的电容跟其他板不一样注意一下
看下有没有搞短线了
很多主板爆电容是电容造车的,你换下电源试下

网友:
CPU挂了的话应该没有声音的吧?

网友:
插诊断卡,上面显示什么数字,先排除内存或者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没诊断卡吗?电压点也应该量下告诉大家也好帮你判断啊

网友:
还有别的问题只换电容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