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2-10):
我的显示器是飞利浦107f4,用了5年多的时间,显示正常,近来经常会出现整个显示器显示的画面突然放大,然后又逐渐恢复正常,时间很短,整个过程大约2-3秒的时间吧,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显示器也没有其他异常的响声。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行幅校正电路虚焊。

网友:
高压包要换了。。。。。。。。

网友:
行校正电容可能变质了,如不是这里,就是高压包坏的前兆

网友:
这板子后期脱旱会慢慢显现出来
行推动那里,调整那里。偏转,
包坏不是这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