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网卡的两条天线有反正吗?

楼主(2008-12-10):
无线网卡的两条天线有反正吗?一个黑线,一个白线。今天同事问我,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我说没什么反正吧!可是插反了信号就是不好,不知道为什么,特来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同意楼主意见,什么原理等待高手指教。

网友:
 MiniPCI型无线网卡的天线接头有Main和Aux两种,其中Main代表主天线,而AUX代表辅助天线。在信号较好的环境下,单Main天线即可正常工作。由于600X内部设计实在过于紧密,因此笔者就没安置第二根Aux天线。如对信号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也可将Aux天线安放在硬盘上方的空置处。

上面是网上找得一段,接反了信号不好,可能是两条天线的安装布局不一样吧

网友(2009-02-11):
有图说明就好了

网友:
肯定不能反接

网友:
没有什么的,就一个线长点,一个线短点

网友:
这个还没有详细考虑过,不过笔记本的天线都比较硬,不用力很难改变位置,我一般是原样装好就算了

网友:
以前遇到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怎么接测试都一样。

网友:
白线接main  黑线接aux

网友:
main线比aux线功率高3个dBm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天线上都有main和aux,一一对应接上就行了。有的无线网卡是三个接口的,如果你的本本只有两条天线,中间的可不接。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