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昂达P4D3主板电路图!

楼主(2008-12-10):
接到客户一昂达P4D3主板 478的  送来的时候是不上电,经询问客户说是用酒精洗过整个板后出现这样的问题  ,拿到手里一番测量 ATX没有对地短的  点开机排针没有动作  可以强行开机,测开机排针一脚有4.94V电压  而另一角通过一个电阻不知道接到何处,以小弟几个月来的学习  应该通过电阻接地  .因此想寻求电路图看下电路  ,或高手指点下  应该这样解决 ,别的都没问题  强行开机可以跑码的.  南桥3.3V 1.8V电压都正常   ......望高手指点

网友:
查开机电路,换IO芯片

网友:
谁告诉你开机排针接电阻 电阻必须接地了?
COMS电压 32。768电压 这些都查下看正常不
都正常的话换IO试试。

网友:
coms电压  32.768  都正常   为什么不接到  要不怎么触发啊 ?我是一个新手  给更正下  谢谢

网友:
你测下ATX电源插座的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酒精搞到南桥下面还没干,倒至南桥受潮了,32.768不起振,所以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