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E 非常奇怪的问题 期待高手

楼主(2008-12-10):
收了一片P4P800-E的板   给AGP供电的2个3极管被人换过的  现在上假负载和诊断卡 接电源后 南桥发烫 但是又不是烧了的那样  因为发烫的地方是不同的   诊断卡的3。3V灯亮一下  又停了  又亮   就这样重复 !   南桥也跟着这个规律发热  每一次发热的地方又不一样  !  可以触发开机  但是一开机2秒就马上停了!  在开机的2秒内 查给AGP供电的管输出只有1。0V  应该是1。5V才对  但是管子量的时候阻指又是正确的!管子也是好的!  怀疑是不是南桥部分坏了或是空焊还是3。3V有断路的想象!  希望各位高手能发表下看发   大概是什么问题 应该去换什么东西  谢谢了!

网友:
先把3.3VSB修出来`再把1.5管子换了~看下~这俩地方电压不正常一定会造成SB发热的~

网友:
你先把那取掉的管换上吧,没有AGP供电的话很容易把南桥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