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擎775V88+循环跑码

楼主(2008-12-10):
有的时候不检CPU,有的时候跑D0--D3--D5--D6循环跑 有的时候还跑D0--21现在没思路了 ,IO BIOS 各供电也正常,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在我按压北桥的时候可以上电但不检CPU。

解决故障:内存边上的一个时钟W83176R-733第十脚连的一个贴片电容开路。换掉后OK。查相关图纸得知此脚为AVDD2。5V。

网友:
大家帮看一下,能是哪的问题,实在是没思路了,该测的都测了,南北桥都是好的。

网友:
压过座没?压着座跑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桥是好的 ,U座是透过来的

网友:
把此图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