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M3主板開不了機

楼主(2008-12-10):
开机时,只有CUP和电源的风扇转几秒然後又停几秒后又转,就这样停停转转,其它无任何反应,电源没问题。不接硬盘,不接光驱等,内存插不插也一样,無報警聲!
换一好电源也一样转转停停
请教:是什么原因?

下次请你自己编辑《已解决》并注明解决方法!

果然是内存不过!

网友:
查一查哪里供电不正常或有短路现象呀

网友:
发表于 2008-12-10 14:2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查一查哪里供电不正常或有短路现象呀

我電腦里灰太多了,做了一下清理工作,而後就出現那種情況開不了機了.清掃之前還在正常使用呢.

网友:
看了你的描述 有可能是U座的事,不行把BIOS拿下来看看还断电不。

网友:
是不是抓不到内存啊 。。把内存多擦几次吧

网友:
"看了你的描述 有可能是U座的事,不行把BIOS拿下来看看还断电不。"

U座虛焊嗎?我只是用毛刷刷了一下灰而已.

"是不是抓不到内存啊"
內存我都沒上呀,我只用主板 cpu通電開機,就出現CUP和电源的风扇转几秒然後又停几秒后又转,就这样停停转转,其它无任何反应,也無報警聲.

网友:
CPU风扇供电二极管坏了吧,这种情况多造成死机

网友:
看看跑什么码,应该是C1-B0再C1-B0一直反复吧

网友:
一般内存不过,会出现这个现象,换条好的内存试下吧。

网友:
CPU风扇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現在電腦都開不了呀
如何死機?

网友:
"一般内存不过,会出现这个现象,换条好的内存试下吧。"

"CPU风扇正常吗"

然道內存不過不會報警嗎?
cpu風扇和電源風扇都是轉轉停停,
不會二者的風扇都壞了吧?

网友:
上卡看跑什么吗,将范围缩小

网友:
現在是冬天,我怕是我身上的靜電導致主板上哪個元件損壞.

网友:
CPU风扇供电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
唉,還真是內存問題,我後來用一字刀刮了一下插槽然後再插就可以開機了.
奇怪的是怎麼是這樣的現像,(cpu電源風扇停停轉轉)而不報警呢

謝謝各位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