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的一个09N03LA可以用3055代么?

楼主(2008-12-10):
如题:主板内存供电的一个09N03LA可以用3055代么? 或者9T15H呢?

个修主板不多,所以对管的代换不太清楚

网友:
不过3055功率小了点呀

网友:
9T15H呢?  这个可以吗?  能不能代?

网友:
3055是太小,可以用15N03换`9T15H应当可以,换上不发热就行

网友:
原来的那只09N03爆炸了,所以现在另一张板上有,但是另一张板拆了也得找个来补, 谢谢楼上所有朋友

网友:
PW管,09NO3L是上管。
只要拆个上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个大些的就可以如:60N03 ,70N03,85N03等就可以。

网友:
我刚查了datasheet, 果然相差很大.所以找了个大管放上去,还没试机,不知行不行.

网友:
60N03 ,70N03,85N03可以

网友:
大些的就可以如:55N03,60N03 ,70N03,85N03等就可以

网友:
已换上09N03,但试机不跑码, 供电其它都正常, CPU主供电好像不正常, CPU是AMD754针的, 测得供电是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