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容鼓了,换了后开机依然黑屏,且有报警声

楼主(2008-12-10):
主板上有5个电容(1000uf/10v)鼓了,换了(1000uf/16v)后开机依然黑屏,且有报警声,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数不清楚是几下)------滴滴, 然后我就关机了,
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内存条换过了, 显卡是独立的, 我把显卡拔下来后, 开机还报警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中的高端场效管有没有电压输出

看看开机电路中的高端场效管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是指K2396 还是 SRS2020P 呀?输出电压是多少呀?总共有三组场管.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呀, 我的问题应该不是很难, 因为以前我换过电容.不知道这次是怎么了, 就是不好.

网友:
报警估计问题不大。。

先查内存供电 、显卡供电。。BIOS跳线。或者刷下BIOS.。

网友:
修板就换电容就够了???
你什么都没测数据都没给我们叫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我没有测试主板的工具, 自己的电脑想自己修一下,所以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告诉.
只不过在更换电容之前还可以进入BIOS, 可换之后就黑屏了, 所以想请大家凭经验告诉我
可能是哪的问题.
实在不行就得去外边修了.

网友:
什么都没有你怎么修嘛  直接去外边修好啦

网友:
级性上反了或者焊连了,仔细看看

网友:
这样的话,你还是到外边去修得了吧!这里面是我们维修人员的内部论坛!

网友:
顶顶是不是那有检不大过

网友:
汗,楼主,要人帮忙,态度要良好.什么都没有告诉人家,直接说,拿来,拿来.
鲁迅先生写<<拿来主义>>的时候都没有你理直气壮!

网友:
或者你换电容的时候,出现断线了.

网友:
我也是维修电路板的, 焊接技术很高, 不会有问题. 而且更不会出现极性错误.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应该没有问题的, 可就是不好.

网友:
你给的数据太少确实很难帮到你,最少也要知道跑码是多少嘛

网友:
加电先看有没有跑码,跑什么?再测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我没有测试卡怎么跑码呀, 不过我还是谢谢大家帮我出点子.
我再好好看看吧, 也许问题并不大. 如果发现问题并且解决了, 我会告诉大家.
这样大家一起积累经验.
再次感谢!

网友:
测各个管子的电压,报上来。大家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
修板就换电容就够了???

网友:
不要把目光盯在主板上,我看电源也有电容鼓包的,打开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