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假负载有Vcore,上CPU无Vcore?

楼主(2008-12-10):
视频上说:上假负载有Vcore,上CPU无Vcore,可能是VCC_VID 1.2V没有产生。
CPU必须得到VCC_VID 1.2V电压才能使VID信号接地。而假负载是直接接地的把VID信号拉低了,产生有效的VID组合送给电源IC,电源IC再控制MOS管输出Vcore。这个解释对吗?
但我有个疑问。如果VCC_VID没有产生,那VTT_PG即VCC_VID的PG信号也不会产生,而电源IC的EN信号是由VTT_PG经过三极管转换来的。
没有VCC_VID,电源IC就不会开启。假负载即使拉低了VID信号但电源IC没有得到EN信号,也无法控制MOS送出Vcore。这样的话上假负载和上CPU应该一样没有Vcoer呀。请老师帮我解开这个疑问。

网友:
VID的接地,并不需要1.2V电压,因为VID的组合,是预设好的,你可以看下假负载上,VID有几个引脚是已经和假负载上的地相连接了.,

VCC_VID的作用,只不过是通知CPU,可以发出预设的VID信号.

对于你说的这个故障,是因为产生1.2V的电路负载能力变差所导致的.上CPU上负载变大,所以VCC_VID电压不正常,这样导致无VCORE

当然也不能排除U座的VID引脚空焊或扩孔的原因.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
有些主板上,CPU供电的VCORE开启信号是始终一个高电平送到的,不需要VCC_VIDGOOD信号转换开启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CPU频率太高,主板不支持,换个频率低一点的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