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LD1010D

楼主(2008-12-10):
我是新手,我主板CPU供电场管LD1010D,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黑接D,红接S,是鸣叫为数值一直为O,黑接S,红接D也一样!拆下量也一样!
理应该是坏了!但这板供电没问题,谁有这个管的帮我也量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结果好吗?谢谢!!

网友:
LD1010D  是个N沟道的管,测的这个结果应是坏了,,不解~~
测下这管在板有没有电压的

网友:
LD1010D断电状态下,S D就是通的。因为是结型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