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区别的吗!

楼主(2008-12-10):
在TAOBAO店上看到安泰信的枪!
上有
AT850A+热风拔放台
850B|SMD热风枪拔焊台
什么叫做拔放台啊! 焊的我就是知道!放的是带真空吸啊!

网友:
拔焊台拔放台都一样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
焊接元件就是放,把元件吹下拿掉就就做拔,别想入菲菲放的就是带真空吸的!
AT850A+后面的A是指该型号为高端零部件制作,+表示为原型号升级产品
带B的是指该型号为普通零部件制作,属于经济型配置机型

网友:
拆焊台,拔放台,风枪,一个东西不同称谓。
最后那句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