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入后 要求提示格式化

楼主(2008-12-10):
我刚接  个  U盘  客户想要 里边的数据  ,在别人家做过的。U盘插上电脑后要求格式化   我看主控好象虚汗   我补了下焊没好  我又换了晶震  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 大峡  出来帮帮忙  急急,,,,,,,, 谢谢了

网友:
又是这种U盘。。。汗

建议LZ找个相应的量产软件修复一下。。。
至于数据应该再量产之前修复一下。。

网友:
能识别U盘 并且提示格式化 基本可以排除主控和晶振的问题! 楼主的思路有严重问题! 建议放弃!

网友:
找个相应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OK了

网友:
论坛有解决这事的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5540&highlight=

网友:
先看这个U盘的属性,如果容量是正常的,说明是逻辑错误,数据比较好恢复,如果容量是8M,那就不好弄了,8M现象的U盘恢复成功率比较低。

网友:
没法了,换一片FLASH吧

网友:
有可能是分区表里面的问题吧。
试试看咯。以前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属性里如果是RAW 就是分区表的问题了  用DISKGEN可以恢复的

网友: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