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CPU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有块技嘉754主板代码跑 00 CPU部发热 测上管D级12V正常没有输出 G级电压9V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8  但是内存供电也没有 内存供电MOS管的S G级没有电压 G级是W833001GG控制的  不知道什么坏了

网友:
先测量电源接口的5V 12v 3.3v是否有短路

网友:
黄色电感旁边有几个供电管你看一下,有一个是跟cpu工作有关系的

网友:
W833001GG的供电有没有?先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