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SF2/648D主板求救

楼主(2008-12-10):
一台七喜电脑在一次电压升高到380V事故中损坏,现确定主板故障,其它配件完好,可以开关机,显示器不亮。测试结果如下:CPU(C 1.7)电压0.98V,电容器、电源管完好,测试卡无代码,只有两位数中间的点有显示,RESET、FRAME OSC灯和个位的点号同时亮三下后常亮,BIOS刷过,没用。求救各位大侠,下一步该怎么查?

网友:
CPU空焊问题~~~~~~~~~~~

网友:
上了C4 2.1 CPU后,VSCORE变成了1.53V,应该算正常吧?但是还是点不亮,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