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达845GL不过内存。

楼主(2008-12-10):
一块至达的845GL板子不过C1,测试下来内存系统总线电压一条3.3V正常,
另一条飘忽不定,最高1.5几V,最低0.4V。打值正常。

一般内存系统总线直连南桥和时钟IC,先把时钟IC吹了下来,上机测试故障
不变。跑到南桥的线路怎么也跑不起来,压了压南桥发现那一条飘忽不定的
电压上来了,判定南桥虚焊,加焊后跑码正常。

网友:
这样的故障修过,我修的那块板是内存总线阻值不正常,把时钟IC吹下来,上机测试还是不行,割线确定是南桥问题。换桥OK

网友:
今天修到一模一样的这块板,唯一不同是蓝色板,不同的是系统总线电压一个为3.3V,另一个为1.4V,打两脚对地值不样,依次拆掉时钟IC,IO以及南桥旁的两个上拉电阻后,两脚对地值还不一样,最后加焊南桥后OK

网友:
系统总线的两个上拉电阻在南桥的右下方,即靠近排针这一侧,LZ你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板子早给客户了。

看来你比我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