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排阻103,和R103,是不是不一样啊?

楼主(2008-12-10):
请问 排阻103,每个都是10K
和R103,是不是不一样啊? 2边2个是10K,中间的2个是20K。
又找了好几个都是一样的 ,难道 排阻103,和R103 就是不一样?

网友:
RN103 和 R103 吧 不知道回答的是否对

网友:
看看常见贴片排阻内部结构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C5%C5%D7%E8

网友:
不一样地地,一个是阻值一个是电阻有板子上的标号

网友:
不一样的概念,一个是主板上标号,一个是阻值大小,建议你先看看最基础的电路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