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 直接跑FF

楼主(2008-12-10):
810杂牌主板 直接跑FF。
Q1 Q2电压 5V 1.73V。
14318电压1.58V 1.58V.
32768电压0
CPU电压都正常.
因为第一次修东西,其它该哪不知道

网友:
我这也一张810,电源管理芯片TL494 坏,换了,
又查出一型号为
WP2856L1
1*R 127M
这个买不到,应该怎么弄,这个场管可以代换其他型号的吗?要换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我也是菜菜鸟。自己玩,不是电脑城搞维修的。
完全上网自学,没人指导。看自己的经验回复你
主板上就那几种功率管和场管,大小差不多。有的小的也能带换大的。但是可能会热。
基本都是5V转3V左右的。样子差不多,拆下来量一下各个脚个方向电阻差不多就可以代换。
只不过老式(845pe以前)的一般比较大,现在用(848P以后)的都比较小。
你最好还是先上网查一下主板维修流程,然后再搞
老板子一堆堆,我已经干掉了一堆845了,才总结出一点点小经验。
祝你成功

网友:
呵呵

也许我们仨菜鸟都要共同进步了,我照你说的换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