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680 更换完键盘后又几个键不能用,换键盘后还是不行?请教谁遇到过?

楼主(2008-12-10):
ACER ASPIRE 3680 更换完键盘后又几个键不能用,换键盘后还是不行?请教谁遇到过!

网友:
主板的事吧? 哪几个键?

网友:
你没说清楚问题!
更换的键盘是和原来一样的吗?不一样的话有按键不良很正常!因为BIOS资料不一样!会引起无法识别个别按键!
你换之前就是这个不良吗?还是之前正常,换了以后不正常,你又换回来,还是不正常?
一般键盘通过键盘接口与EC(KBC)相连,是点对点地,你可以测量下各脚的二极体,有无空焊,断线,值相差很大的现象。如果有值不对,拆开相关之零件无果,则KBC坏!

网友(2009-03-30):
我遇到过,顾客机子本来开机滴滴响进不了系统,换键盘能进系统能使用,就是有几个键不能用。确定原来的键盘肯定坏了,后来换的是全新的原装键盘,而且换过三个键盘测试故障一样,确认是主板电路问题了。加焊了接口插座,IO芯片还是一样,排除虚焊、接触不好,最后换IO(PC87541V-VPC),问题解决。

网友:
看看键控和外围元件有没有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