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同样的现象

楼主(2008-12-10):
四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同样的现象
刚开机能正常显示,
但过不了多久就变成如下的样子》如图:
请各位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屏显电路坏,我也有一台LXH-GJ17L3和你这个故障现象一样,刷了MCU没用,后来用一台好的一样型号对换故障一样。

网友:
屏显电路坏了,为什么还能正常显示呢 谢谢
下图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应该是平背板主IC有问题

网友:
我怀疑 是乃个集成块严重发热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主控IC的热稳定性不好,热机故障出现!

网友:
是外置电源还是内置电源? 我试过一台17寸用外置电源的液晶曾出现过类似楼主说的情况,是因为外置电源功率不够引起的,换电源就好了.如果是内置的也可以同理查它的供电是否正常吧!
个人认为,说得不好别扣我分!

网友:
我猜这种现象和主ic有关系,在出现白屏时,我摸14.318mhz 晶振,显示就正常了,我换14.318mhz,再向各位报告,谢谢。

网友A:
从图片上看,是屏坏了,可同时有四台机器都是屏坏了的  还很少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是屏坏了,可同时有四台机器都是屏坏了的  还很少见到

你好,只要能正常显示,就能用,(说明屏可能没有坏!)

网友B:
修好了吗
说说结果哈

网友:
只要能正常显示器,就说明屏基本正常。如果使用一段时间发生故障,要考虑元件发热不稳定或焊接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
说说结果哈

没有结果!两台给同行了。我没折了。

网友:
应该虚汗了把````把IC加焊下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屏的问题了,但还不能排除程式的问题,可以先重烧程试试或许会OK。

网友:
可能是屏X向驱动IC不良引起的

网友(2009-02-04):
LZ处理好了没?我有台机器也是这样子,不知如何办了

网友:
四台通病呗!屏坏!

网友:
可以修呀
这些都好修

网友(2009-11-05):
回复 网友C:

那怎么修呢?请具体说下。。。谢谢  兄弟的了

网友:
我也有下台联想L17AB无信号时后面都是红色的,到桌面就是雪花,也能正常显示,换了通用的驱动板也是一样,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这种故障,用通用板点一下,把故障定为是板还是屏就好修了

网友:
换一张屏算了

网友:
HT17-的屏吧,联想有几款用这个型号的屏,现在多数都挂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引起的。。拆开机看下有没电容膨胀的,有的话。更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