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总烧保险!!急救中!!!!

楼主(2008-12-10):
本人有一个航嘉的电源,烧保险管!测板上的6个管没问题,那些小的三极管也没问题!电容没问题!用灯泡接在保险的位置,接上市电后,灯泡慢慢熄灭!是怎么回事????高手们支个招吧!客户等着用!!!!

网友:
看看整流桥坏没坏,短路故障不是很难检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桥没问题!那些基本的电路知识本人懂一点,现在是没头绪了!

网友:
瞬间电流大,

网友:
烧保险是滤波前这一级的事,整流桥?滤波电容?把电容换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希望有用!保险被烧成黑的了,玻璃要烂了!我把板上的大部分元件都拆下来测量了,没发现击穿或者烧毁!

网友:
换个整流和电容,整流轮激穿,电容漏电。

网友:
不行啊!我把滤波电容换了。整流桥也换了!    灯泡慢慢熄灭是不是就是某个地方漏电啊?可真是查的头都大了!!!

网友:
还  要查个那两个电容分别并联的150K电阻是否短路

网友:
烧黑保险是前级有严重短路啊,你慢慢量一下,也就那么几个元件,换个延时保险,还有前面的滤波高压电容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保险烧黑和爆裂都是初级有严重短路 检查整流二极管或整流桥 两个大电容

网友:
那两个150K电阻没问题,连接保险的那个小变压器烧了,换后在保险处接个灯泡,灯泡不熄灭了,但还是炸保险!前极差不多的东西都换了,就剩下那3个变压器了!我想也应该是前极某个地方短路了,但查来查去好像都没问题!楼上说的对,黑保险一般都是前极的问题!!!!      再补充一点,现在测滤波电容处没300V,不知道是不是接灯泡的缘故??

网友:
把整流桥拆下来看看灯泡还亮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下来还亮!滤波电容处没电压,整流桥处的电压是60多V

网友:
把整流桥前面的都拆了,挨个看是那个短路!
注意电容i

网友:
把整流以后的电路断开,你总要有个维修思路吧,分开看看是前级还是滤波之后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
前级-
能发个图片么?我们帮你看看
我上次修电源,就一个红色2及管,修了2天,
耐性+仔细

网友:
查整流桥前的滤波电路中的线圈和电容是否击穿或漏电,逐一检查

网友:
这是前极的电路,大家看看!

网友:
这是主板背后的电路图!

网友:
重点是长方形的EMC滤波电容有没有短路.
你的照片实在...., 我们的眼睛都要受伤了.

网友:
你拆的是整流桥吗?

网友:
呵呵,没办法!我的相机不怎么样!!!让大家辛苦了!我再仔细查查!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现在不短路了,但没有输出!后极只能慢慢检查了!

网友:
如果以上所说的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辅助变压器有问题.见意更换试一下,因为现在是待机电压产生时就炸保险,我认为,短路一定是在控制电路中,更换一下试试,有结果请给一个回复

网友:
如果是我, 量一下交流输入电阻, 如果小于100K这样, 量桥, 功率管, 还有高压电解.

网友:
查到了,现在不短路了,是热敏电阻坏了,开关变压器也坏了!但现在不输出!看来问题还不小!

网友:
开关变压器也坏了
--------------------------
那两个功率管和相关(基极)的东西也基本坏了。

这个维修没价值了,作为学习还是很好的材料。彻底了解开关电源的每一部分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的照片清楚地表明是用四个分立整流二极管的,那来的整流桥?哈哈,大修眼花了吧,查查过压保护压敏电阻,可能击穿短路,四只整流管也都拆下来测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把帖子看完全在说话好不好,注意13、14、15楼的内容。

网友:
我也不知道楼主对EMI电路和过压保护电路在哪清不清楚,还有你老说拆整流桥,其实他这个电源是用四个分立整流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没有整流桥,这点我也没有说错,分立的当然得一个一个去测有没有击穿损坏,如果只是初级侧的问题,那么也就那么几个电路,比较容易找故障点:
一,交流滤波电容或者压敏电阻因浪涌电压损坏.
二,桥式整流管二极管击穿
三,整流电路主滤波电容击穿
四,主开关管击穿
如果楼主对这些电路都不熟悉,当然修不了,我也是这几个月才开始修电源的,以前不修,主要是现在生意不太好,废旧电源有好多,看着扔那儿浪费才去修,为了修电源我看了半个月资料,实绘过一个电源电路,呵呵,当然还跟高手请教了一下,现在修好了十来个电源.有好几个把滤波电容一换就好了,简单,修电源就是拆元件麻烦,有几个大大的散热片难拆.

网友:
整流桥是维修人员对桥式整流的习惯总称,包括由4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桥式整流器(或称桥堆)都习惯称整流桥。楼上几位回复时用整流桥一说,应该没有错。

网友:
烧保险肯定短路了,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吗?你看下输出部分整流管短路没,试机时把电源和主板分离〔把绿色线和黑色线短路电源就能单独工作〕

网友:
试换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
1.热敏电阻是串接在线路中的,短路是不会炸保险,楼主短路的应该是并联的压敏电阻.
2.辅变要是有匝间短路,也会炸保险的(这个故障比较隐蔽,一般在查完/更换周边零件无问题后还炸,都得考虑换辅变)

网友(2009-04-28):
嘿嘿,没人知道我说两句,你有没有想过热敏电阻呢?

大只佬 -10 骗分帖

网友:
烧保险。。。。。。。。。。。四处要查。整流桥(整流二极管),300V大滤波。电源开关管,分压电阻。
完了,就这么多。一个个查。
后级是不会烧保险的。

网友:
************
1.热敏电阻是串接在线路中的,短路是不会炸保险,楼主短路的应该是并联的压敏电阻.
2.辅变要是有匝间短路,也会炸保险的(这个故障比较隐蔽,一般在查完/更换周边零件无问题后还炸 ...
引用 网友F:

借小弟補個照片
補助電源變壓器一般壞的話. 應該都會像下圖一樣. 外觀上會有燒壞痕跡
但也有很多是外觀上看不出來的. 所以只要有燒保險. 電源初級又找不到故障元件. 就很有可能是變壓器壞了

网友:
垃圾电源,一看后面就知道是垃圾,花时间在上面不划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