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0 短路6982S坏

楼主(2008-12-10):
本人新手修本本,修一DELL 400 短路6982S坏了是双MOS管,现在问题是手上料板上无一样的管子~也无一样沟道的换~还有什么办法吗?淘宝买个管子不太合算~我想能不能把俩个管子拼一个啊~~可是位置又太小`放不下俩个管子~~能不能用剪刀把管子剪了`各只用一半啊???你们是怎么代换的啊`??

网友:
“能不能用剪刀把管子剪了`各只用一半啊”

牛!
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多备料板吧。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直接从AC口引供电,然后接两个电阻,算好阻值比例,分压出你要的电压就行;

网友:
可以把两个单个的MOS管飞线在一起就是一个复合MOS管了,但是要把极性分清楚

网友:
我替换场管都是看管脚,耐压等基本参数(网上一般都有),然后从料板上找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