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启动电阻?在线等

楼主(2008-12-10):
找不见~那位大侠进来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找他干什么?启动电阻很少坏的。

网友:
长城300WP4电源

网友:
我觉得问题和我下边的那个贴子问题差不多,你去那里去看下图片~我刚来这里还不会发图片呢。谢谢

网友:
100多K,功率1W,启动电阻很少坏

网友:
启动紫线没有5V电压,5V之间电容换了,还是没有好。

网友:
有点看不大懂,能不能····在指点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
你还是详细的说说问题吧

网友:
紫线没有5V电压,一点电压也没有。打开看时,发现紫线上的一个滤波电容鼓了(10V/1000U),换后,故障现象一样,测二级管子(D21,D22)良好,有的朋友说是启动电阻坏了,我就是找不见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修过,5V的待机电压没有,是被雷击过的,修了好久,换了很多东西,都不行,后来弄了一个小型的12V的开关电源加一个7805代替了原来的待机电路,12V开关电源要尽量小,正好放在电源盒里,用了快半年了,很正常。实在搞不定的话,我的方案不错哦。

网友:
另外,你有没有测量开关管呀?那电阻要坏了1815和开关管一定完蛋。
其实你量一下变压器边上那个100欧姆的小电阻看看,那个容易坏,还有1微法/50伏特的电容

网友:
副电源维修要领:1、先用电阻挡(注意300V必须放电干净)测半导体元件(三极管、二极管、光耦)判断好坏。2、供电电阻(4.7~10欧),开关管发射极电阻(2.2~4.7欧)。3、负载保证没有短路。最坏的结果是开关变压器坏。我遇到过联想小电源就是开关变压器坏的。

网友:
3楼那个电路图里R14,660k就是启动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5V启动电压 故障出在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傅~小弟先在这里谢过~                  这是我修的电源(1图)花的那里基本都插下来量了,全好的呢。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3图上)的那2个芯片坏了

网友:
你先把元件补齐再说嘛   从你发上来的图看那三个开关管都没有上

网友:
去看哈嘛  上面有电路图  和你的电源大致一样    上面的那个手机原装充电器电路图就是你这个电源的辅助电源的电路图   无+5VSB输出和后面的两个集成块没有关系
你先看输入整流滤波电路有没有问题 (就是从220V输入到那两个大电容之间的电路)主要看整流桥。看两个大电容后面有无300V电压

网友:
①:那三个开关管全是好的
②:整流桥好的,一个也没有坏
③:滤波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是辅助电源没有起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3083&page=1    去看哈  是怎样起振的吧   看明白了自然就知道故障在哪里了

网友:
来自: 广东广州 来自 广东广州
请教:
另外,你有没有测量开关管呀?那电阻要坏了1815和开关管一定完蛋。
其实你量一下变压器边上那个100欧姆的小电阻看看,那个容易坏,还有1微法/50伏特的电容
本人电源的情况也跟这个类似。 现在这个电阻取下来测试用数字万用表在20K的档测得为
1.05,是否正常,1815测试确定坏了,因我刚好有一个新的这个三极管,所以可以确定,
另外开关管如何测试。本人没有学过相关专业。仅爱好电子技术方面。请大家不要见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