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小弟识别几个元件

楼主(2008-12-10):
1    那个小边写的是SG  应该是可控硅啊, 可为什么只有2个脚,可控硅不是3个脚吗?我用万用表正测 反测都无穷大   它是干什么用的啊?
2    那个又是什么?
3   那个是电感吗?
4   变压器旁边的那个线有什么用处啊?
请那位师傅帮帮徒弟,  新手    谢谢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我知道了。  在网上又找了些资料和像我这样的新手分享。
放电管
放电管是一种使用于设备输入端的高压保护元件。若其两端的电压高过其保护规格值时,其内部会出现短路现象,并吸收掉输入的过高压。
  二 气体放电管的结构及特性
  开放型气体放电管放电通路的电气特性主要取决于环境参数,因而工作的稳定性得不到保证。为了提高气体放电管的工作稳定性,目前的气体放电管大都采用金属化陶瓷绝缘体与电极进行焊接技术,从而保证了封接的外壳与放电间隙的气密性,这就为优化选择放电管中的气体种类和压力创造了条件,气体放电管内一般充电极有氖或氢气体。
  气体放电管的各种电气特性,如直流击穿电压、冲击击穿电压、耐冲击电流、耐工频电流能力和使用寿命等,能根据使用系统的要求进行调整优化。这种调整往往是通过改变放电管内的气体种类、压力、电极涂敷材料成分及电极间的距离来实现的。
  气体放电管有二极放电管及三极放电管两种类型。有的气体放电管带有电极引线,有的则没有电极引线。
  从结构上讲,可将气体放电管看成一个具有很小电容的对称开关,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它是关断的,其极间电阻达兆欧级以上。当浪涌电压超过电路系统的耐压强度时,气体放电管被击穿而发生弧光放电现象,由于弧光电压低,仅为儿十伏,从而可在短时间内限制了浪涌电压的迸一步上升。气体放电管就是利用上述原理来限制浪涌电压,对电路起过压保护作用的。
  随着过电压的降低,通过气体放电管的电流也相应减少。当电流降到维持弧光状态所需的最小电流值以下时,弧光放电停止,放电管的辉光熄灭。
  气体放电管主要用来保护通信系统、交通信号系统、计算机数据系统以及各种电子设备的外部电缆、电子仪器的安全运行。气体放电管也是电路防雷击及瞬时过压的保护元件。
  气体放电管具有载流能力大、响应时间快、电容小、体积小、成本低、性能稳定及寿命长等特点;缺点是点燃电压高,在直流电压下不能恢复截止状态,不能用于保护低压电路,每次经瞬变 电压作用后,性能还会下降。
通滤波器
带通是让某一个范围的频率通过,滤除其余频率。如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可组成带通滤波器。它大体分为模拟带通滤波器和数字带通滤波器.
模拟带通滤波器一般是用电路元件(如电阻、电容、电感)来构成我们所需要的频率特性电路。模拟带通滤波器的原理是通过对电容、电阻和电感参数的配置,使得模拟滤波器对基波呈现很小的阻抗,而对谐波呈现很大的阻抗,这样当负载电流信号通过该模拟带通滤波器的时候就可以把基波信号提取出来。目前,有些有源滤波器利用模拟电路实现带通滤波器检测负载电流的基波分量,并且在实际中得到了应用。
但是,模拟带通滤波器也有一些自身的缺点。这是由于模拟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对电路元件(如电容,电阻,电感)的参数十分敏感,较难设计出合适的参数,而且电路元件的参数会随外界环境的干扰发生变化,这会导致中心频率的偏移,影响滤波结果的准确性。
数字带通滤波器就是用软件来实现上面的滤波过程,可以很好地克服模拟滤波器的缺点,数字带通滤波器的参数一旦确定,就不会发生变化,只要电网的波动频率在我们设计的范围之内,就可以比较好地提取出基波分量。数字滤波器根据其类型可以分为IIR型和FIR型。PIR型只有零点,不容易像IIR型那样取得比较好的通带与阻带特性.所以,在一般的设计中选用IIR型。IlR型又可以分成Butterworth型滤波器,Chebyshev I型滤波器,Chcbyshev Ⅱ型滤波器和椭圆型滤波器等。

网友:
1,视放板上的放电管,防止两端的电压过高而用的一种保护管.2,好像是晶振,3,是电感.

网友:
变压器那个线象是地线吧

网友:
三个角那个黄色的是电感,或是保险,白色是放电管

网友:
1、放电管 2、晶振(那个形状的也有滤波器)3、电感或限流电阻
下面那副图的是变压器的公共接地端

网友:
谢谢大家
可是
放电管为什么画的是可控硅的表示啊 ,还有第2个如果是晶振,为什么会有好多个呢,而且它有3个脚,1脚和3脚是通的

网友:
1.可控硅是用SCR表示而不是用SG表示。SG是火花放电器的英文缩写,所以俗称放电管
2.应该是带通滤波器,1、3之间为电感,所以是通的,2脚通常接电容,所以不通。

网友:
第二个绝对是电感,那是采用色标法的电感,平时电路采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