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有规律的自动关机-开机-关机,如此循环。(实不在知道如何搜这个问题)

楼主(2008-12-10):
联想945的板,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用搜索搜,无耐发一贴。

上电后有规律的自动关机-开机-关机,如此循环。是不是IO的问题?

是检测不到内存才跳的,插上内存完事(新手看来细心很重要)在此谢谢飞翔老大

网友:
开关机的时候,是跑的什么代码?

很多主板内存不过就是会这样的。

网友:
哎,还是飞翔老大细心,我是把内存拿了。等一下我去试一下。我只看到EO它就跳了。

网友:
我的也是,没修好让客户拿走了,到C1就重新启动,已经发贴了,各项电压都正常,BIOS重新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