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280U古怪

楼主(2008-12-10):
小弟刚入手了希尔特280U,写一片W39L040APZ的片子,写入到50%宣告流产,请问是为什么啊。用willem eprom也一样宣告流产,能擦出,写入到50%就蹬腿

网友:
bios芯片加密了或者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
可能BIOS的型号你搞错了,我还没见过W39L040A的芯片,汗,楼主,少了一个"F"了.

网友:
我经常用到WINBOND W39LF040AP  PLCC32  但到目前为止,还有见到楼主的那个型号的BIOS.PMC.INTEL,SST厂商的BIOS经常用到呀

网友:
更换转换座试试,我遇到过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我见过的基本是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
我就是用280U的,估计一,是转换座子出错,不过这个机会好小.要是座子有坏,就会马上报错不能读写.
二,是芯片本身问题,你得找下子其它芯片试下子你的这个程序,W39V040FAP的试下子.要是好的,就是芯片本身出错.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晕,我4只眼睛,还看错,不可能啊,我完整的把芯片代码写下来:
W39L040AP70Z
4013817000B
6426CFA

网友:
此版曾经被雷劈过,电源坏,显卡坏,硬盘坏,cpu好,主板坏,难道bios也给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