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故障,神舟电脑进系统有时卡住不动了!

楼主(2008-12-10):
一台神舟新梦 5060S   P4   506    电脑冷机子时进系统在跑滚动条那个地方会卡住不动。反复多启几次又可以正常使用。
经查供电正常,且换过电源及内存测试过故障不变。
该机使用的主板为:新天下 HA-P4M800PRO-ML
这个故障不是每次都出现,但在冷机子的情况下出现得很频繁!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的管子不良了。或者电容失效了。建议先换下内存供电的MOS和电容试试。另外硬盘有没有问题呀?我是瞎猜的 请各位老大出来看看~~

网友:
这台机子终于找到原因了。原主板上的USB接口坏了,机主在PCI插槽上插了张PCI/USB卡这种卡太不稳定了。取了卡就能正常进系统了!而且这块板子南桥的UBS部分电路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