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跑00,电流上到1.6,点不亮屏

楼主(2008-12-10):
有一台T30,跑马一开始就跑00不动,电流上到1.6,还是点不亮屏,不知道什么问题,望高手指教!!谢谢!
点不亮

网友:
先量量各路电压正不正常啊;

网友:
好 的 我试下,还有高手指点的吗?

网友:
跑00应该cpu还没有工作啊,屏怎么会亮,看其他供电有了吗

网友:
都上到1。6了 机器按道理应该是亮了
建议楼主拆机能裸板 外接下看看。

网友:
如果电流表显示电流跳变步骤正常能跑到1.6A CPU 供电芯片松焊较多

网友:
l另外再加句 T3的机器,如故障现象为CPU不供电 ,显卡明显发热的话,待机时1。8V有触发后无。是1。8V的升压电容损坏

网友:
谢谢LS各位,我按你们的方法试试,好了的话回头写下维修过程

网友:
注意有的诊断卡跟正常主板不兼容是不跑马的哟!

网友:
你说的这个电流是没有将板子拆下来的电流吧 你将主板拆下来看一下跑到多少呢,测试卡跑00肯定机器不会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