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用R.S.T测试的,最后一行全是字符,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10):
内存条容量1G,型号DDR2 667,双面,每面8个颗粒。用R.S.T测试,因为没有软驱,用vfloppy把R.S.T装进去,在硬盘上运行。显示为第8行 896-1024M,这一行全是红色的字符,而且不消失,有报警声。
主板是dell 915的板子,因为有集成显卡,插了一个pci的显卡来测试。
按照片上判断,是不是第一面,5、6、7三个颗粒有问题?
最后一行为什么全是字符?

网友:
最后一排报错是因为你用的是集成显卡,DDR2代用这个软件测试已经不可靠了。

网友:
DDR2用微软的测试软件?

网友:
楼主的现象很多DDR2的内存都会。

网友:
用光盘启动的测不会那样的,我以前就有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