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机器不显

楼主(2008-12-10):
今天接一台V3000机器 上电电流到0。65跳到0。44机器不过 拆机加电检测CPU有1。1V电压 ,但CPU不热 各组电压都正常 显卡集成的  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这种本本的通病就是北桥脱焊,还有CPU座子、

网友:
加焊显卡 试下,我遇到还几台了就这问题

网友:
是南桥虚了。。。。。

成功断 -5 瞎说

网友:
不同意四楼说法。应该是北桥问题。做北桥肯定OK。我做两台了。

网友:
加焊NVIDIA的北桥,北桥集成图像处理技术,看一看有没有封胶,如果有还需除胶再加焊。

网友:
北桥啊 集成显卡的

网友:
这种机器维修是超简单,返修也是99%。1%是客户自己懒得来找你。

网友:
是呀,这种机器北桥压焊就好,用不了两个月就又出同样问题。可能是北桥散热不好。昨天有一台这种问题的,我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球了。不知道这次能用多久。

网友:
是啊,这机器就是北桥了,我修了好几台都没有回修啊

网友:
集成显卡的话北桥发热比较厉害

网友:
修这种机器,一定要把北桥重新取下来植株,还有一点-  修完之后要升级BIOS到F39版本的,这个版本的bios修正了风扇转速,返修率会低点!!!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V3000的通病 加热南桥 或者是加热北桥都可以好  我试过3次 都修好了

网友:
直接加热北桥的话估计不行,只有拿下来重新植球再做,这样才会好

网友:

不用考虑 直接加焊北桥 这是个amd处理器的 而且是集成显卡的 如果不行 就重新直球

网友:
北桥故障:从植球能好:这样稳定些一般不返修.直接加焊返修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热北桥??兄弟--那你过几天就有很多机器修了,别高兴的太早,全部是返修的!!

网友:
请教啊,为什么重新植球会好些呢,重新植的是有铅的,融点更低啊,应该更加容易虚焊才对。

网友:
6150的显卡虚焊了。我做了不知道多少了。开始的时候返修过一台。后来就没有过了。意志都是加焊

网友:
这是这种机器的能病,重新植珠吧,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