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PC3000破解版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我用PC3000破解版修有坏道的迈拓4D040H2,进入(逻辑扫描项)一直回车,软件开始扫描,结束后坏道会不会写进P表啊,如果不行怎么样操作才可以加入P表啊,谢谢啦

网友:
扫描完成以后,会有一个提示信息,只要确认,就会自动加P表!

网友:
哦,这样啊,太好了,谢谢     “百川电脑”               朋友,那还有上面的还有两项是1(伺服测试选项)2(磁盘表面测试)和我用的(逻辑扫描)作用是一样的吗,都能吧坏道写进P表吗,用哪个选项修坏道好啊,再请教一下

网友:
1(伺服测试选项)2(磁盘表面测试
都只是测试,不加P表。
要加表就用逻辑扫描

网友:
加到p表里再怎么样退出,比如要断电生效吗,再用MHDD测就没坏道了吗,就算修好了吗

网友:
据我所知,迈拓加P表都是即时生效的。不过PC3000破解版经常会漏掉一些坏道。

网友:
多扫两遍,然后用MHDD测试看看效果。

网友:
哦,明白了,我的1大堆有坏道的硬盘又可以卖了,呵呵!
特别鸣谢 仗剑闯天涯 大哥和 百川电脑:) 大哥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