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看看这个故障,太难了

楼主(2008-12-10):
修一联想昭阳E600,键盘连键,进系统后运行20分钟左右机器一热才连。如A和K连,换过键盘,换过I/O,焊过N遍显卡与主板的接插座子,可是故障依旧,对了,键盘下面滤波的排容也去掉了,可是故障依旧。有谁能给指导一下,还有其他地方能造成键盘连键的吗,关键点,热了才连
显卡

网友:
有没有试着换个系统试试?你可以用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看还连不连键。

网友:
没遇到过,A和K离那么远的嘛!是每次都是A连K,还是经常改变呢?

网友:
曾经修过一台SONY连键的故障
没有楼主处理的这么复杂,只是把连接键盘4个小排阻全部换了就OK了。希望能给楼主点启示

网友:
求助
我这里有台宏基AS4925的笔记本电脑,电池三次充放电过程中电池有时回出现不供电的情况,现象为:充电指示灯闪,把电池拿下来用电源适配器一切正常,把刚拿下来的电池用到别的机器上也不供电。换一块电池使用的过程中也出现同样现象,换了主板还是没解决问题,希望各位能够给点好的解决方案。急!急!急! 有好的建议的请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
升级过BIOS么?

网友:
看看有没相连的徘阻,

网友:
显卡的接口有条件就换个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肯定是有个地方连着了,或者有电容通了,好好自己查下吧

网友:
有没有什么功能按键啊,它们有可能引起上面的现象哦

网友:
这种故障现象的话,我曾经修到过一台,后来就是刷新了一个BIOS就OK了,应该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