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更换行管后的故障--有图!

楼主(2008-12-10):
一台老显示器,15寸。杂牌。开机无反应。查行管击穿。二次升压管正常,升压电容也正常。更换行管后开机图像显示如下
[
]
显示器

网友:
是升压不正常还是其他电路故障?各位有经验的多发表下意见。。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测量升压电路的电压,还有逆程电容!

网友:
是不是行管换的不对,换个原型号的试试

网友:
我换的就是原型号的啊。是升压电路故障吗?

网友:
象是行推动工作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现在测试的结果是开机行电压正常。行推动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关机的行管电压还有。有70V左右。还有啸叫声!
啸叫是高压包问题吗?

网友:
行管找不带阻尼再试试。行偏转供电问题

网友:
这是LG的显示器,咋说是杂牌的呢?

网友:
像是 偏转有问题了一样.

网友:
把分辨率、刷新频率调低一点试试,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调低后就正常了。

网友:
可能是场输出电路有问题,看你的图像是倒的?